[讨论] 流片后测试发现不同芯片之间的静态电流差异很大

楼主(2019-12-17):
在华润上华0.5μm工艺下流片回来之后发现同一款设计,但是芯片之间的静态电流差异很大,从0.3mA到2.1mA都有,请教一下出现这种问题之后应该排查哪些东西来找原因

网友A:
mismatch没考虑好?

网友B:
检查一下你们芯片的esd保护电路,看是否有漏电问题?
再检查一下电压源偏置电路的输出是否稳定?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电流过大的芯片比例,和在CP map上的分布;
1. 几颗/wafer, 这种就是缺陷造成
2. 有失效图形,比如晶圆边缘等,1. 考虑工艺不稳定 2. 考虑本身晶圆速度偏快,随速度的增加,静态电流指数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你们芯片的esd保护电路,看是否有漏电问题?
再检查一下电压源偏置电路的输出是否稳定? ...

IO的ESD的电路图如图所示,做了IO的LVS仿真,LVS是通过的,但是发现里面有softconnect的问题(芯片整体只有一个GND,一个VDD,不是多电源系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产生漏电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match没考虑好?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们具体什么情况,如果已经是量产地话,和上面其他几位说的那样,有条件的话多测量一些芯片,甚至做整块wafer的CP test,画出电流的统计分布图

如果统计分布是一个高斯分布,只是方差偏大的话,考虑是偏置电流误差太大,可以通过对仿真中加上一定的失配来确认

如果一部分和设计值接近,另一部分偏差较大,就要考虑是不是电路结构有问题导致在一些特殊的corner下面没能正常工作

网友C:
该工艺偏差较大,monte仿真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工艺偏差较大,monte仿真就能看出来

可是这个工艺好像没有蒙特卡洛的模型,怎么跑Monte 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