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让放大器的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值区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9-12-17):
请问,将放大器的输入管偏置在亚阈值区,对比与工作在饱和区,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是这样,不知道好还是不好。可以加我交流下

网友:
相同电流,亚阈值区vdsat小,gm大,等效输入噪声电压小,但是同时W/L大,电容大。。。

网友:
高手林立,好

网友:
主要还是低功耗的要求吧

网友:
跨导效率gm/Id比较高吧

网友(2020-06-13):
二楼说的对

网友:
2楼,和6楼正解,深亚微米下电源电压一直在下降,晶体管没有足够的电压开启到饱和状态,以反型系数作为设计参考的饱和区前端设计,恰好到亚阈值区,更仔细的可以参看《优化与折中》这本书,讲的很详细,但是比较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