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程序调用DPI函数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12-17):
根据绿皮书描述,在sv侧定义如下函数
export "DPI-C" sv_display;
function sv_display()
     $display("sv_display");
endfunction
在C文件侧定义
extern void sv_display();
vcs编译过程中为啥会报错,显示找不到sv_display函数,报错如下:
c.so:undefined reference to 'sv_display'
编译命令:
gcc -m64 -fPIC -g -w -shared -x c -DVCS  *.c -o c.o
vlogan $CMP_LIST
vcs c.so

楼主:
编译命令:
gcc -m64 -fPIC -g -w -shared -x c -DVCS  *.c -o c.so
vlogan $CMP_LIST
vcs -top top_soc_tb c.so

网友:
在c测#include <svdpi.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测#include 试试

多谢,问题已经找到了。export DPI函数需要放在module的外部,否则会找不到。如果需要放在module内部,需要加上CONTEXT定义

网友(2022-03-22):
你好请教一下  sv调用c函数需要在eda编译的时候做个加载静态库的动作,c调用sv的函数需不需要做类似动作加载sv的编译文件,还是直接定义extern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