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串联叠加对应的mismatch问题

楼主(2019-12-17):
     在深亚微米中,特别是到了Finfet,晶体管的沟道长度被严格限制,为了得到较长沟道长度的管子,通常做法是将管子串联,等效扩大沟道长度,请教大家,此时的mismatch该如何计算,传统计算公式中,ΔVT=AVT除以面积WL的开根号,对于串联的管子,这个该如何计算?是用等效的L,宽度不变吗?

网友A:
管子串联就是为了增大管子的length,用来降低offset或1/f noise

网友B:
可以用foundry提供的pdk,以simulation来佐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串联就是为了增大管子的length,用来降低offset或1/f noise

嗯嗯,这个明白的,就是想知道我串联对应的W*L,是用等效的L吗,还是有别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foundry提供的pdk,以simulation来佐证。

嗯嗯,现在只能simulation验证,是想看看有没有理论论证或者大家实测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