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全差分SAR ADC simulink建模

楼主(2019-12-17):
最近正在学习SAR ADC的simulink建模,但是由于自己对建模方面不太懂,求大佬给一个能够仿真的simulink模型进行借鉴!!!

网友A:
感觉用matlab比simulink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matlab比simulink好

请问是哪方面好呢

网友B:
SAR直接matlab,简单,而且写的过程中,会对系统了解的更深入,如果要simlink,最新版本的里面自带了SAR ADC,在Mixed-Signal Blockset 下面的ADC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R直接matlab,简单,而且写的过程中,会对系统了解的更深入,如果要simlink,最新版本的里面自带了SAR AD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C(2020-05-19):
引用 网友B:
SAR直接matlab,简单,而且写的过程中,会对系统了解的更深入,如果要simlink,最新版本的里面自带了SAR AD ...

直接用MATLAB写 有什么参考资料教怎么写吗 之前没有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MATLAB写 有什么参考资料教怎么写吗 之前没有写过

直接论坛里面搜,应该有,其实SAR就是2分法搜索啊,可能加点冗余什么的,就if else 判断写下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