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自定义噪声源,高斯白噪声序列的功率谱密度

楼主(2019-12-17):
    由于电路仿真需要引入一个时域噪声源,可是Cadence的内建库里面没有现成的时域噪声源。经过大量查阅发现,可以用Verilog A来创建时域噪声源。
    结合随机信号分析相关的文献可知,建立噪声源大体的思路是:利用Verilog A工具,编写相应的代码(随机信号分析的文献中有介绍),产生概率密度服从N(0, 1)标准正态分布的高斯白噪声序列(离散的随机数),接着,把它乘以标准差sigma,这样就可以转化成方差(平均功率)为sigma^2的高斯白噪声序列,但是,一直不知道对应的功率谱带宽取多少,查了很多文献还是不明白,只是有个模糊的猜测:带宽BW=fs(序列的采样频率,或者说序列样本输出的时间间隔为1/fs),功率谱密度PSD=sigma^2/fs,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真诚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诚挚感谢!

网友A:
采样频率就是频域中的fmax,不可能超过的呀。所以我觉得你的猜测是对的。

网友B:
只是白噪声的话用一个电阻就可以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就是频域中的fmax,不可能超过的呀。所以我觉得你的猜测是对的。

1.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真诚期待大家的讨论与指教。
2. 我的上述猜测是基于两个方面考虑,其一,确定性信号的采样定理;其二,在delta-sigma modulator量化噪声的处理中遇到的量化噪声带宽问题也是这样取值。但是,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不敢确定。
3. 相信许多人有这方面的需求,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共同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白噪声的话用一个电阻就可以模拟

1. 谢谢你的热心指点!
2. 你说的方法确实是我考虑的第二种备选方案,但是,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如果采用电阻来模拟,那么,噪声电压源的产生机制无法从根本上彻底理解,以后若碰到类似问题也许还是束手无策;另一方面,a) Candence内建库的理想电阻不带噪声,仿真中无法产生噪声电压; b) 工艺厂家的各种电阻模型确实带有噪声,但是,它们本身又有许多寄生的参数,比如电压系数Tc、寄生电容Cp等等,尤其是寄生电容Cp的影响比较麻烦,噪声电压源vn经过电阻本身的R-Cp网络后对噪声电压的功率谱会造成影响,并且,输出的噪声功率是一个定值kT/Cp, 总之模拟的噪声的功率和带宽都不好控制;c) 还有一种思路是自定义一个电阻模型(具体还不知道如何实现),仅包含电阻和噪声因子,但是,不知道Spectre能不能支持这种电阻的TRAN仿真。总之,用电阻来模拟白噪声比较麻烦。
3. 真诚期待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谢谢你的热心指点!
2. 你说的方法确实是我考虑的第二种备选方案,但是,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如果采 ...

analoglib的电阻是带噪声的,参数里面有个选项可以选择:Generate noise? 可以选择yes或者no,而且默认应该就是yes

配合理想器件里面的可控电压/电流源,其实可以比较方便地制造一个噪声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aloglib的电阻是带噪声的,参数里面有个选项可以选择:Generate noise? 可以选择yes或者no,而且默认应 ...

1. 非常感谢victor0o0朋友的回复;
2. 看来是我错了,没有详细了解Candence内建库的情况;
3. 如果这情况属实,则这种方法是个比较便捷的方式来模拟白噪声源,理想情况输出噪声电压的功率谱密度应该是S_vn(f)=4kTR (V^2/Hz),通过设定R来得到所需要的功率谱密度。此外,需要补充一点,真正用这种电阻来模拟噪声源时,也许需要在R的输出端接一个压控电压源(VCVS)来充当理想的模拟驱动器,把R和负载电容隔离开,否则,还会有KT/C的问题,希望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2022-05-09):
引用 楼主:
1. 非常感谢victor0o0朋友的回复;
2. 看来是我错了,没有详细了解Candence内建库的情况;
3. 如果这情况 ...

请问这个压控电压源该怎么接呢

网友(2023-04-11):
引用 网友B:
analoglib的电阻是带噪声的,参数里面有个选项可以选择:Generate noise? 可以选择yes或者no,而且默认应 ...

请问这个选择yes之后还需要有什么操作吗,

,这样设置之后就可以仿噪声了么

网友C(2024-01-03):
感谢分享,就是要主要用VCVS隔离

网友(2024-03-29):
请问一下如果用veriloga写的话该怎么写呢

网友(2024-06-18):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就是要主要用VCVS隔离

你好,请问你这个是怎么接线的啊?为什么我弄的,会报错啊?

另外,你得到的热噪声,幅度大概是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