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网表仿真特别的慢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18):
我用rtl仿真的时候很快一个case,但是网表的时候很慢,配置都一样,而且我把波形存储都关闭了,时间还是rtl仿真的好几倍

网友:
netlist仿真比rtl慢几倍也算是正常的吧,如果tb里面有打印信息,可以跟rtl的打印对比一下,看看是否是case异常了

网友:
正常啊,一般rtl几十M,综合下来一般netlist有几百M,sdf基本上上G了。rtl仿真时,仿真器最大的开销在于不同进程间的事件调度,后仿时,所有功能用基本cell等实现,cell个数可是几倍数量级于rtl进程数量,sdf反标到cell和路径上,仿真器要计算cell中的specify块,路径延时,要做的事情比rtl仿真多多了,很慢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