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layout的线attached的label抓出来

楼主(2019-12-18):
RT, 求助!谢谢!

网友A:
你想抓出来啥?每个label的坐标?还是把label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抓出来啥?每个label的坐标?还是把label列出来?

坐标, label都找出来。

网友:
输出到文本里的SKILL script,自己改一改
myPort = outfile( "xxxx" )
foreach( cel geGetEditRep()~>instances fprintf(myPort "%s xy is %L\n" cel~>cellName cel~>bBox))
close( myPort )

网友(2020-02-04):
你确定是attached的? 如果是可以用下面的

ofp = outfile('label.txt','w')
layer = list("M1" "drawing")
label = list("M1" "label")
foreach(label setof(tmp geGetEditRep()~>shapes tmp~>objType=="label" )
        when(label~>parent
                fprintf(ofp "%s %f %f\n" label~>theLabel car(label~>xy) cadr(label~>xy))
        )
)

网友:
我分析了一下,楼上的两个脚本都不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你应该是想实现的是,在layout中的某些重要net上attach上text字,或者有pin attach到metal上。然后在这条metal的任意位置,选中这条metal,按下快捷键,可以看到这条metal对应的net name。这个功能主要用于前端review 很方便。
我暂时认为不可实现,因为label attah在metal上是物理操作的一种,label和metal在属性上并没有关联关系。我尝试将一个label attach 到metal上,然后看metal的所有prop,并没有attach相关的属性。
所以你的想法不可实现,除非是xl做的layout,metal上都有net name 属性才可以。
我说暂时是因为我没有找到 物理操作attach后的隐藏属性怎么调出来,没找到是否有对应的函数。如果能找到,那就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看看我微信公众号里的文章,上面分享过这个脚本。
微信搜 cad_diary, ICCAD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