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柵端接电阻串联到地上作用?

楼主(2019-12-18):
请教各位大神,ESD设计成GGNMOS结构时,柵端串联电阻接到GND上,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是越大越好吗?电阻类型POLY还是diff电阻更好一些?

网友A:
ESD设计成GGNMOS结构时,柵端串联电阻接到GND上,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耦合一个电压,让VT1比没有电阻的情况要低一点点

是越大越好吗?
不是。与工艺相关

电阻类型POLY还是diff电阻更好一些?
diff更好

网友(2020-06-30):
引用 网友A:
ESD设计成GGNMOS结构时,柵端串联电阻接到GND上,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耦合一个电压,让VT1比没有电阻的 ...

为什么diff电阻要好?

网友B(2021-07-25):
1.栅耦合,降低trigger电压;gate端的电阻越大理论上trigger电压越低。2.对gate oxide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栅耦合,降低trigger电压;gate端的电阻越大理论上trigger电压越低。2.对gate oxide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

您好,这个降低trigger电压这里还是不太明白,他接这个电阻是类似power clamp那样引入延时吗?感觉不太像呀,不太理解,还是想麻烦您细说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SD设计成GGNMOS结构时,柵端串联电阻接到GND上,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耦合一个电压,让VT1比没有电阻的 ...

您好,您的回答非常精练,还是有太多不懂得地方,比如为何串电阻就降低了Vt?还能麻烦您细说一下吗?

网友(2021-08-27):
相当于给gate上增加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的回答非常精练,还是有太多不懂得地方,比如为何串电阻就降低了Vt?还能麻烦您细说一下吗?
...

可以参考知乎里的一篇文章,链接如下
ESD MOS器件中的栅耦合技术 - 知乎 (zhihu.com)

网友(2021-12-08):
我自己的理解如下,欢迎指正。
当ESD脉冲来临时,由于栅电容的存在(Cgs以及交叠电容等寄生电容),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会在gate上耦到一定电压。如果是GGNMOS,这个电压被short到地。但如果此刻在gate上连接一个电阻,可以形成栅电流,形成栅压降,Vgs大于0可以让沟道有电流。ESD event早期,电阻的存在可以减小栅极所需要承受的电压,并且能够提供一定的栅极电流,更快地开启。等到MOS中的寄生npn开启,这个沟道电流的占比可能就不大,ESD电流的主路径仍然是npn.

网友D(2022-02-11):
引用 网友A:
ESD设计成GGNMOS结构时,柵端串联电阻接到GND上,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耦合一个电压,让VT1比没有电阻的 ...

为什么是diff电阻?我看到大多数情况下用的还是poly 电阻。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是diff电阻?我看到大多数情况下用的还是poly 电阻。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

2.对gate oxide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对gate oxide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还是不太明白,diff电阻对gate oxide的保护作用是什么原理?兄台能否再详细解释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太明白,diff电阻对gate oxide的保护作用是什么原理?兄台能否再详细解释下 不胜感激!
...

diff -resistor有寄生DIO,可以保护oxide。
当然这个DIO设计,需要注意其自身的ESD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