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tcad自带tecplot_sv显示出现问题

楼主(2019-12-18):
求助大神们,用tecplot_sv对仿真结构进行查看时,只要不点击图像显示界面就没有问题,但只要点击图像显示界面,界面就黑屏了。而且再点击会出现一闪一闪的效果,但仍然处于黑屏状态。大佬们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求解决方法!!!
我用的是虚拟机,系统是RHEL6.10,tcad版本是2017

楼主:
tecplot用vnc打开会出现这种问题,换成xme打开就能正常显示了,好吧,问题解决了

楼主:
再补充一下这几天折腾的结果,svisual用xme打开有问题,但用vnc打开就没问题,这俩看图软件有点意思

网友A:
破解之后直接就没有svisual这个插件,请问怎么破?

网友B(2020-02-12):
求教怎么用XME运行

网友B:
我是自己的虚拟机上运行,同样的问题,求教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之后直接就没有svisual这个插件,请问怎么破?

这个我也不知道,工具是别人帮忙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怎么用XME运行

用xme访问服务器或虚拟机,网上搜一下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自己的虚拟机上运行,同样的问题,求教怎么解决

我直接在虚拟机上跑也不行,建议用xme访问虚拟机试一试

网友C(2020-07-14):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在虚拟机上跑也不行,建议用xme访问虚拟机试一试

请问阁下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也是虚拟机,一点击就黑屏,折腾一下午没搞定,求教

网友(2020-11-30):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C:
请问阁下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也是虚拟机,一点击就黑屏,折腾一下午没搞定,求教
...

大佬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