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切为IC618后,INNOVUS有如下告警,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9-12-18):
**ERROR: (IMPOAX-142):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innovusoax22.so : /eda/cadence/innovus/INNOVUS152/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9' not found (required by /eda/cadence/ic618/oa_v22.60.019/lib/linux_rhel60_64/opt/liboaDesign.so)

网友:
不要设置oA环境

楼主:
没有配置OA啊。另外把IC618退回到IC617,则无上面的ERROR:
#############################################################################
# Cadence
#############################################################################

# encounter
setenv INN_HOME  /eda/cadence/innovus/INNOVUS152
set path=($INN_HOME/bin $INN_HOME/tools/bin $path )

网友A(2020-06-15):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发现了。我安装了618之后,再打开innovus,也会出现这个错。
而且,我的IC618打不开,我的IC617都打开不了了。

会有这个错

virtuoso:   ERROR: Cannot find a proper installation for the platform 'lnx86'
virtuoso:          Check your instal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发现了。我安装了618之后,再打开innovus,也会出现这个错。
而且,我的IC61 ...

没解决,回退到IC617版本了。

网友(2021-03-01):
我的QRC启动时就是有这个报错.....

网友(2022-06-26):
最后咋解决的

楼主:
设置setenv OA_HOME,指向INNOVUS安装目录下的oa文件夹即可。

网友(2023-03-02):
引用 楼主:
设置setenv OA_HOME,指向INNOVUS安装目录下的oa文件夹即可。

有用,感谢

网友(2023-07-24):
引用 楼主:
设置setenv OA_HOME,指向INNOVUS安装目录下的oa文件夹即可。

我这边吧OA_HOME指向innovus201下的OA目录后,ic617打不开了。。。

ic617下的OA目录是oa_v22.50.043,innovus下的oa目录是oa_v22.60.028

目前oa目录指向ic617下,ic617打开没问题,innovus201打开提示:
**ERROR: (IMPOAX-142):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innovusoax22.so : /opt/innovus201/tools.lnx86/lib/64bit/libinnovusoax22.so: undefined symbol: _ZTIN12OpenAccess_418oaConflictObserverINS_8oaAppDefELj0EEE

**ERROR: (IMPOAX-142):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cdsSkillPcell.so : /opt/innovus201/tools.lnx86/lib/64bit/libcdsSkillPcell.so: undefined symbol: _ZTIN12OpenAccess_413oaFSComponentE

**ERROR: (IMPOAX-142):        OA features will be disabled in this session.

**WARN: (IMPOPT-801):        Genus executable not found in PATH. Install Genus, add the path to the genus executable in the PATH variable and rerun Innovus.

但最后innovus的图形界面可以出来

补充内容 (2025-9-16 15:58):
反过来设了OA_HOME指向到ic618下面到可以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