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te level simulation时,add_seq_delay适合什么场景?

楼主(2019-12-18):
小弟初次做门仿,请教各位大神,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add_seq_delay?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如果使用这个option,会引入delay value的X态。
但是不加,发现会有hold问题。

网友:
门级仿真需要使用sdf文件,如果不使用sdf文件,则使用notimingcheck 和mode_delay_zero选项不做时序检查

网友:
add_seq_delay是什么工具的选项?我上面是指vcs的选项

网友:
一般是有UDP的时候,加delay时需要用这个选项,负责一般不用这个

网友:
使用SDF就不要加了,纯门级可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