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荷泵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12-18):
今天在清华大学池保勇教授一书《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看到一个高性能的电荷泵电路图(P510),但我感觉有个地方连接错了,如图所示
我觉得应该接到左边的二极管连接管子上,那样才是负反馈吧,稳定住Ip大小。
请各位看看,我这样说对吗

网友A:
你理解错了,这里存在两个loop,右边的loop可能会断开是正反馈,左边为负反馈,这样整体才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这里存在两个loop,右边的loop可能会断开是正反馈,左边为负反馈,这样整体才是负反馈 ...

右边的loop可能会断开是正反馈, 可能会断开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2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