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能工作的电流密度下限值

楼主(2019-12-18):
求助如何知道所给工艺的实际能够工作的电流下限值。
因为要做低功耗电路。所以要尽可能的降低每条支路的电流。咨询身边的同事一般都是依据经验。
是否有资料讲这些?如CSMC 0.2um工艺的单支路能工作电流下限多少,能保证整体的性能。特别是低温下。

楼主:
CSMC 0.5UM

网友:
有点不理解。下限是什么意思?如果model比较准的话,仿真就好了,如果真的要说下限的话,就是漏电流的大小呗,这个有些model不考虑这个或者不准确,就只能凭经验。增加沟道长度可以减小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