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DEC语音测试

楼主(2019-12-18):
请问大神,codec测试过程中,除了测试单一信号(比如说1KHZ,5KHz,10KHz),需要测试多种频率(比如说1k和3k叠加在一起的信号嘛)叠加在一起的信号嘛

网友:
IMD也是需要测试的

网友A:
虽然不懂CODEC,还是说说吧,由于任何信号都可以拆分为正弦信号叠加,所以可以测试单频,多频率混合测试,主要测试线性度,或者IMD。通信ICer弱鸡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懂CODEC,还是说说吧,由于任何信号都可以拆分为正弦信号叠加,所以可以测试单频,多频率混合测试, ...

那这个IMD是大好还是小好?一般用什么单位表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IMD是大好还是小好?一般用什么单位表示的

IMD全称是Intermodulation Distortion,是真当然是越小越好了。由于测试时看的是频域,应该是dBm。我说了我是门外汉,按照自己理解给你解释的,希望不要误导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