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路径引用带有变量问题

楼主(2019-12-19):
采集设计信号,信号的前部分层次用宏定义,引用时使用的信号层次是`a.b[i].c[j]形式,在for循环中使用的话,c[j]可以用变量j达到遍历,但是b[i]中的i则被直接认为是字符串i,不会转成对应变量i的值,那么就会报错。应该用什么方式能在循环中遍历信号?并且不用把宏展开写(宏定义的层次有点长)。

网友:
b[i]是一个module的i个实例,应该用generate来循环才行,普通的信号循环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是一个module的i个实例,应该用generate来循环才行,普通的信号循环不可用。

generate在always块里不可用

网友: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用generate赋值,然后调用,大概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