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问题

楼主(2019-12-19):
在电阻上铺完一层MET1 后 DRC报出这样的错误是为什么:max width of metal which is not slotted(both width and length)

网友:
是否是金属宽度和长度太大   可以将面积较大的金属金属上开槽

网友:
metal 的宽度超过rule定义的最大宽度,所以要挖slot, 和盖在电阻上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