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结构,柵端通过电阻串联到地上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12-19):
请教各位大神,ESD设计成GGNMOS结构时,柵端串联电阻接到GND上,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是越大越好吗?电阻类型POLY还是diff电阻更好一些?

网友A:
防止 CDM ESD时管子的gate受到破坏,这个电阻应该是大一些好的。当然过大会占用面积。
仅供参考,不严谨和有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 CDM ESD时管子的gate受到破坏,这个电阻应该是大一些好的。当然过大会占用面积。
仅供参考,不严谨和 ...

问过一位前辈,说主要起到限流的作用。在ESD讨论区,有一位大神回复作用是耦合,使VT1减小。回复如下:
ESD设计成GGNMOS结构时,柵端串联电阻接到GND上,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耦合一个电压,让VT1比没有电阻的情况要低一点点

是越大越好吗?
不是。与工艺相关

电阻类型POLY还是diff电阻更好一些?
diff更好

网友(2020-02-27):
引用 楼主:
问过一位前辈,说主要起到限流的作用。在ESD讨论区,有一位大神回复作用是耦合,使VT1减小。回复如下:
E ...

good mark

网友:
让MOS管均匀导通

网友(2020-07-28):
引用 楼主:
问过一位前辈,说主要起到限流的作用。在ESD讨论区,有一位大神回复作用是耦合,使VT1减小。回复如下:
E ...

栅极限流?栅极会有电流流过吗?不是很清楚,可以具体说说是如何工作的吗?
谢谢!

网友(2021-10-30):
这篇讲得不错,链接如下
https://zhuanlan.zhihu.com/p/396019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