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有没有什么快捷的追踪信号的办法

楼主(2019-12-19):
最近需要在一个反向网表中追踪其中一个信号是从哪个PAD过来的,但是层级和分叉太多,不好反追,不知verdi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之前都是不断双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都是不断双击

现在也是不断双击

网友B:
我用pli/vpi写过一个应用,反向trace一个信号的driver,并找出driver的driver,把所有的信号按照verdi的wave.rc格式记录下来方便verdi直接加载信号。功能实现了,但是发现并没有verdi一直点鼠标看波形爽,为啥?因为把所有潜在driver抓出来实在太多了,特别是网表仿真,多到无法想象,波形窗口根本装不下。

网友C:
有一个办法可供参考:1,使用verdi软件打开波形;
2,打开tools >New schematic form source>Hierarchy flattened view
3,把你所需要查看的信号,用鼠标中键拖进第二步打开的schematic,所见即所得

网友D:
想要做到快,需要对功能有基本的了解,那么通过基本的一些名字命名或者连接方式,就可以排除一个path,追起来就比较快了。

其实即使写一个verdi的插件,那也只能吧所有可能性抓出来,也未必好看

个人见解。

网友E(2020-04-22):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办法可供参考:1,使用verdi软件打开波形;
2,打开tools >New schematic form source>Hierarchy fl ...

不太懂操作,求详细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pli/vpi写过一个应用,反向trace一个信号的driver,并找出driver的driver,把所有的信号按照verdi的wav ...

大佬能分享交流下吗?我现在想实现一个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想要做到快,需要对功能有基本的了解,那么通过基本的一些名字命名或者连接方式,就可以排除一个path,追起 ...

那有没有办法把所有层次的diver的driver都抓出来呢?

网友:
有,别双击,直接看上一层的连接,一层一层往上,也不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懂操作,求详细教程

具体是哪一步有疑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有没有办法把所有层次的diver的driver都抓出来呢?

楼上有位说pli,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D:
楼上有位说pli,应该是可以的。

楼上大神都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