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地PAD之间的ESD设计

楼主(2019-12-19):
请教各位前辈。如果做了一个电源芯片,片内分了模拟地,数字地和功率地三个PAD,三个PAD最后通过金丝接到同一个引脚上。这三个PAD之间是否需要加背对背二极管,不加的话会不会在电路功能测试的时候就挂掉?

网友:
如果做了一个电源芯片,片内分了模拟地,数字地和功率地三个PAD,三个PAD最后通过金丝接到同一个引脚上。这三个PAD之间是否需要加背对背二极管,不加的话会不会在电路功能测试的时候就挂掉?
根据地的封装、内部连接关系相关。

注意功率管引入的噪声问题

网友:
有可能,最好加,不需要太大。

网友A(2022-06-28):
FAB文档里都会推荐你加,有利于ES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AB文档里都会推荐你加,有利于ESD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这种背靠背diode 对ESD的作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这种背靠背diode 对ESD的作用,谢谢

首先背靠背的二极管是针对多电源域的情况,这两个电源域之间可以不用二极管相连,但是这样ESD来临的时候走的路径就太长了,内部电路容易损坏,所以我们加上一对背靠背二极管,这样泄流路径就短了。对于VSS而言,一般的地可以公用,但是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之间的地需要分离,但是这对ESD设计来说是不好的,又不能直接连起来,所以通常方法就是加一对二极管。至于两个串联噪声更小,因为串联之后需要的导通电压Double了啊。-----摘自论坛

网友C(2023-02-12):
封装之前如果发生ESD路径会很长,一般都加,但是得小心封装后的压差

网友D(2024-06-11):
引用 网友C:
封装之前如果发生ESD路径会很长,一般都加,但是得小心封装后的压差

请问有一些不太明白,封装之前走线太长每个地PAD可能会有压差,封装之后都接同一个电位,三个地PAD应该没有压差了吧

网友:
为什么会有封装之后就没有压差的错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一些不太明白,封装之前走线太长每个地PAD可能会有压差,封装之后都接同一个电位,三个地PAD应该没 ...

有距离就有阻抗,有阻抗就有压差呀。

网友E(2024-07-31):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这种背靠背diode 对ESD的作用,谢谢

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文档不,这个文档里面7.5.1章节讲了这个点

eetop.cn_ESD Protection in CMOS ICs.pdf

网友(2025-08-06):
多谢受教了

网友(2025-09-22):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文档不,这个文档里面7.5.1章节讲了这个点

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