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抽取后仿网表时怎么设置抽取的电阻的精度?

楼主(2019-12-19):
感觉是在这里设置抽取的电阻的精度,但是这里是灰色的,动不了

网友:
这样设置

楼主:
哇,感谢,还想请问一下,combine 和short 怎么设置呢?他们对应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哇,感谢,还想请问一下,combine 和short 怎么设置呢?他们对应的意思是什么?
...

自问自答一下:

COMBINE
A keyword that causes resistors with values below threshold to be added together and
reported as a single parasitic resistor.
• SHORT
A keyword that causes resistors with values below threshold to be shorted.
• threshold
A non-negative, floating point value that specifies a resistor threshold for COMBINE or
SHORT. The Unit Resistance SVRF statement sets the units for this valu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

COMBINE

short和remove是combine之后的阈值还是提取的时候的阈值?也就是combine之前忽略还是combine之后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ort和remove是combine之后的阈值还是提取的时候的阈值?也就是combine之前忽略还是combine之后忽略?
...

我的理解是:combine是把小于某个值的几个电阻合并起来变成一个电阻,short是把小于某个值的忽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combine是把小于某个值的几个电阻合并起来变成一个电阻,short是把小于某个值的忽略
...

呃...这个能理解。我想了解的是比如short,是合并之后再short还是合并之前先short,然后再合并?似乎前者更合理一点。实际如何?

网友(2023-05-08):
引用 网友A:
呃...这个能理解。我想了解的是比如short,是合并之后再short还是合并之前先short,然后再合并?似乎前者 ...

这个问题,楼主现在有解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