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极低温锁相环设计的可能性

楼主(2019-12-19):
由于项目需求,需要设计4.2K下能工作的锁相环,但是翻阅了下资料,发现锁相环工作最低温都在零下40度左右(233.15K),所以想问一下各位4.2K工作的锁相环是否有设计出来的可能性?如果有,大概要从那锁相环哪些方面下手呢?

网友:
PDK不支持那么低的温度。代工厂也不会无聊去做这个测试。常规设计然后多留余量,然后根据实测挑吧。低温vth会增加,所以工作电压不能太低。别的没啥想法。CPU超频的不也有用液氮的?虽然到不了4k,但是证明极低温度下芯片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A:
这个温度管子的特性都没法保证了,从建模开始吧。

网友:
应用于量子计算机的锁相环。

4K下, 热噪声极低,但是flicker noise 依然严重. 所以PLL的重点是要滤波flicker noise,需要大带宽。

网友B:
中科大?潘建伟教授?

网友C:
4k。。。我觉得你首先要找到特殊工艺了吧,这都是液氦的温度了,主流的半导体工艺里面的器件应该都已经失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k。。。我觉得你首先要找到特殊工艺了吧,这都是液氦的温度了,主流的半导体工艺里面的器件应该都已经失效 ...

搜到一篇国内的论文,测试mosfet的特性,最低温度测到77K,也就是极低温度下半导体器件是可以工作的,而且总体来说性能更好,除了阈值会增加很多。根据那篇论文里的描述,随着温度降低,阈值随温度变化减缓,但总体是绝对值增大。跨导急剧增加。个人觉得,可以考虑的就是阈值从0.7V左右增加到1.5V甚至2V,电路依然可以工作,最低工作电压不能太低。这篇论文里测试的器件最小沟道长度0.25um,证明短沟道器件也可以工作在极低的温度条件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搜到一篇国内的论文,测试mosfet的特性,最低温度测到77K,也就是极低温度下半导体器件是可以工作的,而 ...

77K和4K mos性能有非常大差异,建议实际测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搜到一篇国内的论文,测试mosfet的特性,最低温度测到77K,也就是极低温度下半导体器件是可以工作的,而 ...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半导体物理。
半导体特性里面最基本的参数之一——本征载流子浓度,是正比于exp(-Eg/kT)的,其中Eg是禁带宽度,随温度变化不大,T是绝对温度。

77K和室温300K,相差了4倍,但是4K和77K相差了近20倍,你可以想象那些器件参数的变化程度,更不用说接近绝对零度后,可能很多常用的室温下的近似可能都不能用了。

网友:
77k只是液氮左右的温度,4k 已经是接近液氦气

网友F:
4K的温度要做出来,估计不可能,除非极端的特殊工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超低温下硅很难变成N型半导体或P型半导体,掺杂估计要超高的剂量

网友:
4k下是不是很多材料超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4K的温度要做出来,估计不可能,除非极端的特殊工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超低温下硅很难变成N型半导体或P型 ...

本征硅在那个温度下几乎就是绝缘体了,载流子浓度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半导体物理。
半导体特性里面最基本的参数之一——本征载流子浓度,是正比于exp(-Eg/ ...

这个,很多年前倒是学过,不过不记得这个公式啥温度下好用。还是所有温度都好用?这个公式如果不好用的话,那温度比例也就没意义。剩下的就不知道该咋办了。是不是半导体随温度变化也有个转折点?突然就变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77K和4K mos性能有非常大差异,建议实际测试下

实测才是硬道理,其余的都算推测吧。但是感觉大概率啥都测不出来,如果就是个mosfet还行,电路有大概率不能工作了。如果需要从器件测试建模开始,那是个浩大的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度管子的特性都没法保证了,从建模开始吧。

前期测试建模已经全做完的,低温管子的库已经有了,我现在用低温库设计的VCO从仿真结果看是可以低温工作,但是我担心流片后实际芯片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77K和4K mos性能有非常大差异,建议实际测试下

4.2K下管子测试建模已经做完了,4.2k也是可以工作的,但是性能和常温有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科大?潘建伟教授?

不是,我是郭组的

网友G:
SMIC18做过一个PLL用于液氮环境,做的时候多做一些温度外延看趋势,实际情况还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期测试建模已经全做完的,低温管子的库已经有了,我现在用低温库设计的VCO从仿真结果看是可以低温工作, ...

如果库已经开发好了,那么可以先搭一些简单的电路验证一下。对于PLL来说,刨除noise/jitter这种performance特性,function应该还是很好保证的吧。
另外,极低温下对电路的功耗要求是不是很严格?期待你们的后续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G:
SMIC18做过一个PLL用于液氮环境,做的时候多做一些温度外延看趋势,实际情况还能用 ...

相关文章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库已经开发好了,那么可以先搭一些简单的电路验证一下。对于PLL来说,刨除noise/jitter这种performan ...

没错,我们现在做的电路首先考虑的都是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