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助,Silvaco运行时出现如下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19):
Silvaco在Deckbuild中运行示例时,tonyplot输出器件结构时出现报错。系统win10,64位;Silvaco是2018 win版 64位。

网友A:
图片一直在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一直在打转

楼主:
报错内容就是显示异常退出了。

tonyplot launcher exiting.
Command exit code = -1073741819

网友B(2020-02-28):
引用 楼主:
报错内容就是显示异常退出了。

tonyplot launcher exiting.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同求

没有,换了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