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控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受工艺角等因素影响

楼主(2019-12-19):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最近做了一个交叉耦合LC压控振荡器,频率在400MHz的样子。但是在不同工艺角下,vco的输出频率偏移较大,想请问一下一般通过什么方法稳定它的输出频率呢?

网友A:
LC oscillator频率的温度稳定性应该是挺好,应为L/C的温漂都不大
只是要注意是不是所有corner下面都能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 oscillator频率的温度稳定性应该是挺好,应为L/C的温漂都不大
只是要注意是不是所有corner下面都能起振 ...

起振是可以的,但是就是vco的中心频率偏的比较大,有些工艺角中心频率400M多,有些450M左右,想请教一下怎么样才能让中心频率在各个工艺角下差不多稳定呢?

网友B:
加两组带开关的电容,不同工艺角下进行开关切换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起振是可以的,但是就是vco的中心频率偏的比较大,有些工艺角中心频率400M多,有些450M左右,想请教一下 ...

你这个偏差不算大了,加上粗条即可。
打个广告~更多模拟IC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模拟芯视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两组带开关的电容,不同工艺角下进行开关切换就行

哦哦 好的谢谢! 我试试!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偏差不算大了,加上粗条即可。
打个广告~更多模拟IC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模拟芯视界”。
...

这个微信公众号失效了?

网友(2025-02-27):
我ring的VCO,中心频率160MHz,有些角下能偏到9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