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怎样能把器件从schematic editor拖到layout 窗口?

楼主(2019-12-19):
如标题,如果设计库的工艺是reference pdk tech lib, 能不能从网表窗口选择器件拖到版图编辑窗口里?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在 通过layout XL ,在layout界面有个选项叫做 generate seleted from source .不就解决了?

网友:
拖不到,会造成系统崩溃的,因为这两种view在数据格式上完全不兼容。

网友:
工具栏中有一个按钮,自己看看手册。

网友:
这不就是x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在 通过layout XL ,在layout界面有个选项叫做 generate seleted from source .不就解决了?
...

layout XL上看到这个选项了,谢谢!
那么能不能拖到layout窗口以后自动改变mos finger的个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layout XL上看到这个选项了,谢谢!
那么能不能拖到layout窗口以后自动改变mos finger的个数呢?
...

根据schmatic自动生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