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1.8Vmos和3.3Vmos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将3.3Vmos用于低电压有什么坏处?

楼主(2019-12-20):
做了个由数字电压供电的模块,功能仿真啥的也都正常,就是1.4V的DVDD用的是3.3V的mos,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1.8V器件的阈值更低,可以工作在更低电压条件下。1.8V器件的沟道长度更小,可以工作在更高的频率下。实际上很多人用3.3V的工艺设计用于1V左右VDD的芯片,一样可以应用。不过考虑到corner和温度的影响,器件阈值可能接近1V,需要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器件的阈值更低,可以工作在更低电压条件下。1.8V器件的沟道长度更小,可以工作在更高的频率下。实际上 ...

是这样啊,感谢!

网友:
经验啊,多谢拉

网友B(2024-09-23):
请问楼主说的“1.8Vmos和3.3Vmos”是说的PDK中的管子阈值还是耐压值,目前遇到同样问题,蹲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说的“1.8Vmos和3.3Vmos”是说的PDK中的管子阈值还是耐压值,目前遇到同样问题,蹲回复谢谢 ...

请问楼主说的“1.8Vmos和3.3Vmos”是说的PDK中的管子阈值还是耐压值,目前遇到同样问题:我需要用1.8V电源电压,下面管子该用哪个奥?,蹲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