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极管和电阻B端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9-12-20):
求助各位大佬,这个电阻和二极管B端的连接方式,电路如图,之前在电路里见过印象中是接AGND,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接,如果是这样接原因是什么?

网友:
看你layout里面是什么了,poly电阻的话,下面可以是NWELL或者PSUB的bulk。NWELL就接高电压,PSUB就接低电压。

网友:
查看你工艺文件里面这个器件的剖面图啊,看看这个body到底是啥。不久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