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电源PAD连接不上core power ring,Warning: wire dropped because obstruction

楼主(2019-12-20):
在icc中,通过preroute_instances -primary_routing_layer preferred -preferred_routing_layer high命令,将电源PAD的引脚同core power ring相连接的时候, 遇到一堆的 warning如下: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1728.520, 1007.905) (2035.995, 1010.105))(Net: VDD)(wire on layer: M4 [64])
Warning: wire dropped because obstruction,((2036.070 1007.905) (2036.220 1010.105)) (Net: VDD) (Layer: M3 [63]) isblocked by ((1729.930 930.200) (2035.995 2037.060)) (Net: null) (Layer: M3[63]). (PGRT-030)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1728.520, 1553.955) (2035.995, 1556.155))(Net: VDD)(wire on layer: M4 [64])
Warning: wire dropped because obstruction,((2036.070 1553.955) (2036.220 1556.155)) (Net: VDD) (Layer: M3 [63]) isblocked by ((1729.930 930.200) (2035.995 2037.060)) (Net: null) (Layer: M3[63]). (PGRT-030)
导致
电源PAD的引脚同core power ring连接不上,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是不是有route guid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route guide啊

什么是route guide??? 是一条命令吗?

网友:
我只是猜测有route guide,因为你的Warning: wire dropped because obstruction,((2036.070 1007.905) (2036.220 1010.105)) (Net: VDD) (Layer: M3 [63]) isblocked by ((1729.930 930.200) (2035.995 2037.060)) (Net: null) (Layer: M3[63]). (PGRT-030),是说M3的这条VDD被一个null net挡住了,所以你看看你这个区域内是不是有其他走线,或者route guide,所以工具不让VDD再在这个区域走线了,检查一下坐标

网友B:
先derive_pg,再连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derive_pg,再连接看看

还是不行啊,大佬!!!

网友B:
类似derive_pg_connection -cell 【get_cells -all ] -power_pin VDD -power_net DVDD_IO -gound_pin VSS -ground_net VSS -reconnect ,你再查查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derive_pg_connection -cell 【get_cells -all ] -power_pin VDD -power_net DVDD_IO -gound_pin VSS - ...

好的,我看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看看,谢谢大佬!!!

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

VDD PAD连接不到core power ring上,但是VSS PAD能连接到core power ring上。很奇怪啊!!!

网友:
我感觉你可以贴个layout部分的图来看一下,这样才好debug

网友(2020-03-12):
报的错误信息是有障碍,说明这块布不通吧

网友:
第一,看看这块是不是有你自己创建的routing blockage,如果每天,看看是不是cell内部定义的obs

网友(2023-12-11):
老哥,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最后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