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在virtuoso查看到JDV里面一些Genaration的层次

楼主(2019-12-20):
请教,在JDV的时候,有一些geranation的mask layer,运算比较复杂,想确定这些mask 在JDV里是否正确?有没有什么办法在virtuoso里先查看到?

网友A:
LSW一栏右键有个mask选项,选中看下是否跟对应工艺的mask一致。

网友:
人家告诉你运算公式了吗?
除非你把这个算出来,不然怎么看呢

网友:
早期工艺简单的时候还能给你个运算公式,现在几乎没有fab提供运算规则了,所以一般是看不到的,JDV看到了也没办法确认正确性,只能选择无条件相信mask shop.

楼主(2020-01-19):
很多高压BCD,有提供运算公式,就是觉得运算太复杂了,容易算晕。最后到了JDV 阶段,也没法确定那些generation的layer是否正确,在最后一步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W一栏右键有个mask选项,选中看下是否跟对应工艺的mask一致。

貌似没找到mask选项,只有GDS number

网友B:
当然很多层看不到,因为需要运算!华大九天的skipper运来层运算比较方便,前提是你有公式

网友C(2021-08-10):
引用 楼主:
很多高压BCD,有提供运算公式,就是觉得运算太复杂了,容易算晕。最后到了JDV 阶段,也没法确定那些generat ...

JDV mask tooling form里面的layer和我们GDS的哪个文件比对?或者怎么比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DV mask tooling form里面的layer和我们GDS的哪个文件比对?或者怎么比对呢

如果有tooling form就照着上面的公式自己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tooling form就照着上面的公式自己算

callibredrv在这个过程中用来干嘛的呢?JDV主要是核对什么?

网友:
看design manual的mask description和layer defination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B:
当然很多层看不到,因为需要运算!华大九天的skipper运来层运算比较方便,前提是你有公式 ...

这个工具是不是只能做些简单的运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