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下的电阻电容

楼主(2019-12-20):
请问不同工艺下(比如.18um和65nm)的方块电阻和MOM、MOSCAP电容密度相同么

网友:
不同。
就拿moscap来说,电容值于gate oxide厚度有关,不同工艺必然不同。

网友:
不同  ,  光都用  0.18um 不同 间 就不同   , 有时连同一间 因为流片  不同 Fab ,  彼此都有小不同  , 特别 有些其它厂后来 收购来  .. 有因满载,  不得不转厂就会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