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节点的性能比较

楼主(2019-12-20):
求助各位大神,请问一下,110nm和40nm的工艺相比,这两个工艺的cell延迟会相差多少的,例如一个32位的加法器的延迟相比。

网友A:
找两个库 综合一下不就知道了。没有工艺库的话 可以联系我

网友B(2020-01-20):
引用 网友A:
找两个库 综合一下不就知道了。没有工艺库的话 可以联系我

有 T 40nm G 的数字 IO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T 40nm G 的数字 IO库吗

没有 没有40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