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ger和m仿真差异大吗

楼主(2019-12-20):
最近仿真了一个比较器,发现前后仿真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迟滞上面,前仿真为3mV,后仿真达到15mV,并且提取的参数不包含RC的情况下做后仿真,迟滞也一样达到15mV。我认为后仿真流程没有出错,考虑到前仿真中device用的m,但是在画layout时都自动换成finger形式,因此又将电路中的m值改成finger形式,发现改完之后前仿真结果也跟原先用m的结果有较大差异,具体迟滞有大约7mV,这跟我以前认识不符。我认为的一:m与finger有差异,但是对性能仿真的影响极小;二前仿真和后仿真,并没有涉及到具体制造,因此与前仿真差异主要体现在寄生RC、有源区面积等方面,而不会有太大的mismatch方面的影响;群里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者能指点一二的也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finger和M是有差别
不知道别的工艺怎么样,我现在用的工艺,finger增加,vth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ger和M是有差别
不知道别的工艺怎么样,我现在用的工艺,finger增加,vth会降低 ...

哪家的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家的工艺?

tsmc

网友:
看dummy有没有加够吧,短沟道器件Vth和laytou位置关系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inger和M是有差别
不知道别的工艺怎么样,我现在用的工艺,finger增加,vth会降低 ...

距离OD边缘近的器件Vth比较大。finger增加,处于中间的device的Vth会比两边小,所以平均的Vth也就变小了。

网友C:
0.11 一下,finger 与 M 是严格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1 一下,finger 与 M 是严格区分的

谢谢提醒,正是55nm工艺的,目前仿真看,差距还是较大,尤其是涉及到vth的参数,相差很多。我仿真的是一个比较器的迟滞电压,与vth直接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OD边缘近的器件Vth比较大。finger增加,处于中间的device的Vth会比两边小,所以平均的Vth也就变小了 ...

对于finger这种情况,我能做的就是两侧加dummy,尽量做成ABBA匹配。如果finger和m差别较大,那么在电路设计与版图设计的时候就要严格对应开来了。我之前在电路设计与版图设计中,m与finger是不做区分的,lvs也不报错。估计还真是有这个问题,ps,我用的工艺是55nm的

网友:
看一下device和well边缘的距离,太近的话是会影响vth的。

网友(2022-09-07):
同仿迟滞比较器,高finger遇到较大的VTH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