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VCO采用分段结构,VCO的GAIN应该怎么计算呢?

楼主(2019-12-21):
求助站内大神,分段VCO的PLL在计算环路参数的时候,VCO的GAIN应该怎么计算呢?VCO从000~111有八档,VCO的GAIN是每一档的GAIN还是跳档的GAIN,为啥呢?我现在用的是每一档计算出来的GAIN,但是实际环路仿真的时候,环路感觉在振荡,看起来档位控制逻辑是在正常工作的,有点搞不清楚了,有做过的大神能指点一下吗,不胜感激,或者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自己搞的头都大了。。。

楼主:
没人回复一下嘛,这问题太傻了嘛

网友A:
根据你输出频率来计算, 每一个Divider N 对应一个KVCO,一一对应的.

网友B:
几何平均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何平均数

是指用各个档位的GAIN求几何平均数吗?能详细说说嘛,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输出频率来计算, 每一个Divider N 对应一个KVCO,一一对应的.

您的意思是,PLL最终肯定落到某一档位上,是这一档位的GAIN 吗?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感谢回复

网友C:
每一档对应的Kvco吧,你这八个挡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D:
8条的KVCO差别应该不是很大,一个方法是可以采用 根号下(Kmax*Kmin)得到的KVCO来计算环路参数,同时验证下极端情况下的稳定性。
另一个是可以采用constant-gain的VCO结构,来使8条线的KVCO基本一样。
打个广告~更多模拟IC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模拟芯视界”

楼主:
感觉是要采用最终锁定频率的那个档位的GAIN,但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使用的,用matlab计算出来的环路是稳定的,但是电路仿真就会震荡,环路一直重复从000加到111再减到000,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把档位强制固定住010,环路是可以正常锁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条的KVCO差别应该不是很大,一个方法是可以采用 根号下(Kmax*Kmin)得到的KVCO来计算环路参数,同时验证下 ...

感觉是要采用最终锁定频率的那个档位的GAIN,但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使用的,用matlab计算出来的环路是稳定的,但是电路仿真就会震荡,环路一直重复从000加到111再减到000,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把档位强制固定住010,环路是可以正常锁定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档对应的Kvco吧,你这八个挡应该差别不大

感觉是要采用最终锁定频率的那个档位的GAIN,但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使用的,用matlab计算出来的环路是稳定的,但是电路仿真就会震荡,环路一直重复从000加到111再减到000,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把档位强制固定住010,环路是可以正常锁定的。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要采用最终锁定频率的那个档位的GAIN,但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使用的,用matlab计算出来的环路是稳定 ...

我没太懂,按道理粗调控制字是你提前设定好的,为啥它自己会跳来跳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回复一下嘛,这问题太傻了嘛

你可以看一下ADI的芯片ADF4350的手册。

网友:
auto-frequenct-calibration 模块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要采用最终锁定频率的那个档位的GAIN,但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使用的,用matlab计算出来的环路是稳定 ...

猜测是你AFC模块的问题,可以检查一下AFC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