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里的比较器设计

楼主(2019-12-22):
最近正在仿真SAR ADC里面的比较器,关于预防大电路有一点疑问。比较器目标需要能够在20MHz的速度下分辨0.3mV的电压。采用的是TSMC 0.13um工艺的5V器件,VDD=5V。
第一级运放我目前设计为20dB增益,带宽27MHz,第二级运放33dB,带宽17MHz,但是现在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结果幅度差很小,而且经过失调存储电容之后波形有问题。

相问一下目前这种情况需要调整哪部分电路,两级放大器分别大概需要达到什么性能啊?

预防大电路

预防大电路

第一级运放

第一级运放

第二级运放

第二级运放

输出结果

输出结果

网友A:
LZ你好,我没有做过这么高频率的电路,不过相同的结构我以前在低频下做过,下面是一些在低频下我做的电路的一些理解:
1.一般来说,第一级运放的增益比第二级大一点比较好,这样做可以降低失调的影响;
2.一般来说,处理f频率下的信号,运放的带宽应该留够足够的裕度,比如2倍f或者3倍f。你的运放带宽再检查一下;
3.LZ的运放主极点在输出点,检查一下仿真单个运放带宽的时候,是否带上了负载电容。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B:
test bench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好,我没有做过这么高频率的电路,不过相同的结构我以前在低频下做过,下面是一些在低频下我做的电路的 ...

感谢你的回复,我之前也想过增大第一级的增益,但是因为电路需要在最大时钟信号为20MHz时工作,而且按照你所说带宽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第一级放大器的带宽不是至少也应该40MHz,然后还需要更大的增益,那么这种结构在这种工艺下能做到吗?我就是因为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是我没调出来还是电路达不到这种性能。同时我还想请问一下你之前在低频下增益大概能做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st bench是什么样的?

测试的时候每一级运放都是单独测试的,就是运放后面接一个负载电容然后测量其增益和带宽,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第一级电路增益太小了,信号经过第一级放大器后产生的差距很小,而且经过失调存储电容之后变为在0附近变化的一个很小的电压值,因此不能使第二级放大器正常工作。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作为预放大的第二级放大器,是不是应该有个跨接输出与输入的反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作为预放大的第二级放大器,是不是应该有个跨接输出与输入的反馈电容? ...

反馈电容没有,但是有两个PMOS开关

网友D:
第二级运放的输入DC偏置怎么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级运放的输入DC偏置怎么给的?

你指的DC偏置是对第二级放大电路单独仿真的DC偏置吗?那我设置的2.5V。如果是整体电路中并没有单独给第二级DC偏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指的DC偏置是对第二级放大电路单独仿真的DC偏置吗?那我设置的2.5V。如果是整体电路中并没有单独给第二 ...

如果没有直流工作偏置,放大器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直流工作偏置,放大器不能正常工作的

从电路上看,楼主贴出来的放大器是有输出直流偏置的,因为每个放大器都用二极管连接的PMOS作为负载。还有两个交叉耦合的PMOS管可能是为了提高增益。
对于SAR的预放大电路,要起到消失调的作用,一般来说第一级采用输出失调储存(OOS)结构,其输入端应该有连接共模电平的开关;后面几级采用输入失调储存(IOS)结构,其输出和输入之间应该有开关。但是从楼主贴出的图来看,我们看到相应的开关,所以老觉得楼主贴出来的电路有点奇怪。
多少年都不再搞这东西,今天才发现都忘光了!唉,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上看,楼主贴出来的放大器是有输出直流偏置的,因为每个放大器都用二极管连接的PMOS作为负载。还有 ...

消除offset的话一般也只会用在第一级,第二级是AC耦合,没加DC bias,肯定不能工作的。
看仿真图,1p/1n输出是正常的,放大到了±3mV,而2p/2n的直流工作点是0V,看到的方波只是电容的耦合馈通,第二个运放根本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直流工作偏置,放大器不能正常工作的

那你的意思是第二级需要额外给一个直流偏置吗,那请问这种在电路中一般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之前也想过增大第一级的增益,但是因为电路需要在最大时钟信号为20MHz时工作,而且按照 ...

如果我设计的话,第一级应该是Gain1=33dB,BW1=80M;第二级Gain2=20dB,BW2=40M。不知道在该该工艺下能否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设计的话,第一级应该是Gain1=33dB,BW1=80M;第二级Gain2=20dB,BW2=40M。不知道在该该工艺下能否 ...

这样分辨率会不会不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分辨率会不会不够啊

放大倍数是一样的啊

网友(2020-06-28):
问一下楼主,各个管子的参数是怎么算的呀T T小白求救

网友(2020-12-31):
没有直流工作偏置吧?

网友(2022-02-24):
引用 网友D:
消除offset的话一般也只会用在第一级,第二级是AC耦合,没加DC bias,肯定不能工作的。
看仿真图,1p/1n ...

第一级本身增益就不打,加入DC耦合电容在AC下尤其高频时产生等效电阻, 对下一级来说输入阻抗等效减小了,这样的话整体的增益也就变小了。这样不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