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OC里面的ADC如何测试

楼主(2019-12-22):
如题,请问哪位前辈知道SOC里面的ADC如何有效测试,因为芯片里模块多,感觉噪声的影响比较大,有什么办法么?目前只是测量一些低频量,所以只是用DC电压测试了一些台阶(用了多次测量求平均降低噪声的影响)。现在想测试下动态参数,如何处理噪声的影响,而且输入信号的频率会抖动这个怎么办呢?因为FFT分析的时候应该和仿真也不一样,仿真时的信号不会抖动。

网友:
最好做一个test mode,把所有ADC的pin接到pad,input从外面灌输数据进来。同时,把芯片上所有的时钟关闭,各个数字模块disable,这样避免信号干扰。

网友A:
为什么输入信号频率会抖动?直接用信号源给一个理想正弦波测试就行了

网友(2022-03-26):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输入信号频率会抖动?直接用信号源给一个理想正弦波测试就行了

您好,对于24bitADC 的测试,如何保证理想的正弦波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