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K晶振仿真爆内存怎么办?

楼主(2019-12-23):
用的candence,spectre,tran,conservative,traponly,步长没设,仿到500毫秒就停了,运行内存占满,波形还没稳定。

网友A:
只保存几个节点,别全部保存了

网友B:
内存是动态的,一般不会占满。500ms已经算比较长的了,可以尝试给晶体model加初始状态来加快启动速度。缺点是起振的那个状态看不到了。如果是仿真结果数据太大导致的仿真停止,需要设置save和polot的net,而不是所有节点都保存。振荡电路仿真慢,结果数据巨大。这个没办法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保存几个节点,别全部保存了

只存了三个节点,32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是动态的,一般不会占满。500ms已经算比较长的了,可以尝试给晶体model加初始状态来加快启动速度。缺点 ...

3个节点就爆了,32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是动态的,一般不会占满。500ms已经算比较长的了,可以尝试给晶体model加初始状态来加快启动速度。缺点 ...

初始状态怎么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始状态怎么加?

4G和8G内存我都跑过,按理说不至于爆内存。而且内存错误之后仿真会直接退出。晶体model的电感或者电容里面ic=1nA或者更大一点,这样就等于跳过了系统不稳定状态自发振荡的过程。设置合适可以大大降低系统平衡的时间。多数仿真出问题都是结果文件太大导致的。

网友:
电路规模多大啊,这点小电路不至于爆内存的。看看网表的节点数,器件数。

更有可能是cadence的bug,不能存储大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G和8G内存我都跑过,按理说不至于爆内存。而且内存错误之后仿真会直接退出。晶体model的电感或者电容里 ...

换了IC615版本就没问题了,原来用的IC617。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IC615版本就没问题了,原来用的IC617。

汗...这个还真猜不中。能用就好。

网友C:
请问仿真晶振一定要在电感或电容上加初始电流吗?
我做了一个32k的晶振电路,皮尔斯结构,
不在电感上加初始电流,在电源上电时间为10ms的情况下不起振,
加了1nA初始电流后就起振了。

网友:
实际环境下是有噪声的,正反馈放大噪声就起振了,但是仿真器是理想的,一定要引入些噪声才能起振

楼主(2020-05-08):
引用 网友C:
请问仿真晶振一定要在电感或电容上加初始电流吗?
我做了一个32k的晶振电路,皮尔斯结构,
不在电感上加 ...

我没加初始电流,只是加了电源上电和PD信号。

楼主:
破案了,是工艺设置的问题。仿真时有个工艺设置里有个选项不选就没问题了。之前不仅是仿晶振爆内存,仿锁相环、ADC也爆内存,后来前辈发现是工艺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案了,是工艺设置的问题。仿真时有个工艺设置里有个选项不选就没问题了。之前不仅是仿晶振爆内存,仿锁相 ...

Hi 老哥,最近我也在做晶振电路请问是哪个选项,可以交流一下吗?
q:1569647217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仿真晶振一定要在电感或电容上加初始电流吗?
我做了一个32k的晶振电路,皮尔斯结构,
不在电感上加 ...

请问怎么加初始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