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出现 cell rnlpuls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怎么解决?并且我并没有调用这个电阻

楼主(2019-12-23):
做DRC检查的时候发现我没有调用这个电阻,显示cell rnlpuls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但是我在同一个library里面的另一个版图可以做DRC检查,并且能通过检查,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这个是误操作啦,应该是在layout里instance了这个电阻的symbol。

网友(点评):
感谢,看到这条评论才发现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