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mils bonding wire 铜线大概能承受多少电流?

楼主(2019-12-23):
1mils bonding wire 铜线大概能承受多少电流?极限电流和正常电流分别是多少?

网友A:
1A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1A是极限值吗?

网友:
不是,是平均值,极限值比这个更大,但是这要看电流的时间长短,可靠性要求等等,太复杂,建议不要随便超过

网友(2021-08-03):
<3.25A(熔断)

网友(2023-08-03):
有什么理论计算依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