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用的cadence simvision feature

楼主(2019-12-23):
求助可用的cadence simvision feature的lic或者cadence 的lic生成器。。。
好像是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网友A:
附件,把doc改成dat即可。另外,所有的C家软件都需要patch。

网友:
这玩意需要暴力和谐一下之后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把doc改成dat即可。另外,所有的C家软件都需要patch。

有没有比较新的lic生成器,暴力和谐我知道的,需要p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把doc改成dat即可。另外,所有的C家软件都需要patch。

我试了下好像还是有这个错误

simvision: 18.03-s003: (c) Copyright 1995-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F,LCFAIL: (LM -4) Unable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version 16.0
of feature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in any license file
(run 'lic_error -4' for more information)

XCELIUM1803003用的这个软件我是patch过的

网友B:
Cadence 的软件部分加密方式会用到java ECC  需要单独破解JAVA ECC才能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好像还是有这个错误

simvision: 18.03-s003: (c) Copyright 1995-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

我看了license里面有你所需要的feature,按理说应该好用啊。也许是feature的版本是16,所以之前的统一修改成2100的也不好用了?没这个软件,没试过是否好用。我也没啥想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比较新的lic生成器,暴力和谐我知道的,需要patch

license生成工具只有06年那个,似乎没见过更新的。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 的软件部分加密方式会用到java ECC  需要单独破解JAVA ECC才能使用

这个要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license里面有你所需要的feature,按理说应该好用啊。也许是feature的版本是16,所以之前的统一修 ...

要用的这个feature本来就是2100.000的

楼主:
还有人知道的么?帮忙产生个feature

网友C(2021-11-20):
simvision(64): 20.09-s001: (c) Copyright 1995-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F,LCFAIL: (LM -4) Unable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version 16.0
of feature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in any license file
(run 'lic_error -15'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C:
simvision(64): 20.09-s001: (c) Copyright 1995-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F,LCFAIL: (LM -4) U ...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问怎么解决

网友(2022-07-27):
楼主解决了吗 求分享下方法

网友(2022-10-29):
请问有谁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