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使用求助

楼主(2019-12-23):
问题描述:modelsim 添加信号到wave窗口,有没有什么操作是可以一次导入设计所有的信号到wave窗口,仿真一次缓存所有数据呢?
这样是debug时不需要每次添加信号都需要重新跑一次仿真以加载波形。
手动添加模块以及中间变量太多,太累了。

网友A:
保存波形配置,然后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波形配置,然后load。

我知道波形配置.do,我遇到问题是我想生成所有整个设计的所有信号的波形配置.do  这个.do要包括所有的信号port reg wire 变量等等,模块太多自己去添加太累了而且怕不全

网友A:
用脚本刷出所有sig层次,加到do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脚本刷出所有sig层次,加到do里面。。

怎么操作呢,help help ,
大神,你举个例子,这个脚本命令怎么写才能生成所有所有层次的sig并导入生成.do呢

网友:
建議直接使用fsdb.

initial
   begin
      $fdsbDumpfile("1.fsdb"
       $fsdbDumpvars(0, test_bench);
   end

网友(2020-02-05):
log -r /*
就可以保存所有信号的波形,仿真完再看

网友:
可以考虑通过编写TCL脚本的形式 将所需要添加的变量的波形添加在TCL脚本中 强烈推荐通过脚本的方式调用MODELSIM

网友:
add wave -r /*
可以添加设计中所有层级的波形文件

网友(2023-03-06):
questsim 报告:

VSIM 3>add wave -r 、*
# ** UI-Msg: (vish-2014) No objects found matching '/*'

/* 是不是适合VHDL是top
那verilog应该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