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2enc脚本+后端问题

楼主(2019-12-23):
没想到一把年纪又开始做数字后端,碰到一些问题,想跟各位大佬请教一下:

1、DC的综合我是用的worst condition,ss0p88c125的,约束也相对比较紧,完事write_sdc生成的sdc可以直接给PR工具吗?dont_touch、drive cell、wire_load_mode 这些需要去掉吗? 还是说约束要放松一点给PR? 不做compile,直接输出的sdc可以用吗?

2、我PR用的INNOVUS,因为对C家的工具稍微熟悉一点。PR完后的网表和spef又到PT去做signoff,发现大量的hold违例,我明明有做前后CTS optimization和route optimization,怎么看起来hold一点都没被优化呢?难道我的MMMC有问题?这个我就设置了两个corner,一个最好一个最差,是不是太极端了收敛不了?

3、PR没法搞定hold,我只好在PT里fix_eco_timing,需要插一大堆的buffer,我设计才2W的面积,居然eco要插入1300面积的buffer,是不是不正常?

4、PT上eco完了update timing,hold是好了,可是slack也只有0.0几ns,太小了,怎么让它插多点,让slack大一点呢?
为了方便讨论,我把主要的脚本也贴上来吧。
另外贡献一个eco转换的脚本,PT吐出来的脚本不支持INNPVUS,我自己写了个转换,亲测可用。不过只能插buff儿,不能change size。

另外吐槽一下ICC的教程ICC-RM_H-2013.03 ,一大堆的脚本文件,每个脚本才几句话,为什么不合在一个文件里呢,叫人翻的头疼,不如INNOVUS的教程Innovus_IEEE1801,几个文件简单明了。

686 Bytes, 下载次数: 28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我的一点儿想法:
1. 约束按+25%综合。完事后给后端sdc可以直接给,他们会改。你自己做PR,就自己改了去PR。拿掉ideal_net_work, dont_touch,wire_load_mode。drvice cell保留啊你是模块级别的得有
2. 和 3 是一个问题。你去看看cts的结果,是不是tree不对。很不平的话,靠后面optdesign -hold,是搞不掉的。硬来,就是插超级多的buffer, 就不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点儿想法:
1. 约束按+25%综合。完事后给后端sdc可以直接给,他们会改。你自己做PR,就自己改了去PR ...

谢谢你的意见,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这是个小模块,自己前端后端一条龙,那就是DC吐sdc之前要把约束给放开一点,频率降低一点,然后再写出sdc给PR,太紧了不好,对吧?

是在clock tree debugger里看tree吧,我看了的,挺平的啊,幅度在0.1n以内,算不错了吧,衡量tree好不好就看平不平吧?

我先试试放开些约束吧,我记得我试过的,DC时钟周期从1.5ns放松到2ns,也不好使,hold没搞对。我再一次。

网友B:
INNOVUS 跑 postCTS, postRoute optDesign 之前要先用 setOptMode 设置一下,可以把 -holdTargetSlack 加大一点。
也许 setAnalysisView 没有设对。 Hold 最悲观的 view 没有设对。

通常 INNOVUS 出网表+DEF或GDS, Quantus从DEF/GDS 产生 SPEF。
Netlist+SPEF -> Tempus.  Tempus can automatically generate ecoAddRepeater commands for hold f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NOVUS 跑 postCTS, postRoute optDesign 之前要先用 setOptMode 设置一下,可以把 -holdTargetSlack 加大 ...

谢谢,又学到了
还想问一下,
我的setAnalysisMode就这么一句话,没有-lib -max什么的,可以吗?
setAnalysisMode -analysisType onChipVariation -cppr none

MMMC里是用最ff的lib和RCbest来组成hold view的。

INNOVUS 自己不是可以extract RC然后写出spef么?不如Quantus准吗?还是完全不能用。因为我用INNOVUS的timing debug看到的和PT里反应的完全不一样,timing debug看到setup有一半的路径违例,一两条hold违例,可是PT里却setup毫无问题,hold有几十条违例很多。 约束条件是一样的。 我怀疑timing debug是不是不准,还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其实我很好奇你的sdc为什么有两个?差别从名字上看是ss和ff,这是啥?孤陋寡闻了。一般mmmc 多mode是说function mode和test mode,你这个是么?
你这个里面有powerdomain吧,那你留意一下两个domain之间,是不是有不对劲,如果iso没整好,timing也会怪怪的。
理论上innovus和tempus不会差太大,一家的东西,引擎算法都差不多。你过一下设置,比如si啦,derate啦,ocv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很好奇你的sdc为什么有两个?差别从名字上看是ss和ff,这是啥?孤陋寡闻了。一般mmmc 多mode是说func ...

感谢回复,

两个sdc其实是主要内容一样的,弄两个就是为了解决一个warning。
因为sdc里driving_cell设置的是-library fsh0l_ers_generic_core_ss0p99v125c -lib_cell INVTLERMX1,而ff的lib set里没有fsh0l_ers_generic_core_ss0p99v125c ,读hold view的时候就会报个warning,
所以我又弄了一个sdc,在里面把driving_cell改成对应的-library fsh0l_ers_generic_core_ff1p21v0c -lib_cell INVTLERMX1.

powerdomain学着例程弄了一下,例程里有两个,我就只设置一个,所以没有iso。我应该可以去掉这个东西吧?

我刚按照楼上的仁兄的办法弄一套流程下来,至少把timing debugger给过了。
首先把约束放松了1倍,然后在 postCTS阶段设置  -setupTargetSlack 0.5 , postRoute 阶段 -holdTargetSlack 0.2  -setupTargetSlack 0.3, 才勉强把PR阶段的违例都解决了。
下一步就是加紧约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timing closure?有内味儿了。。

还没解决的就是INNOVUS和PT区别太大的问题,还在摸索。

楼主:
我想知道这种规模(2W area 400M)的设计,老手来做是不是半个下午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种规模(2W area 400M)的设计,老手来做是不是半个下午就搞定了

也看吧。。看难点卡哪里了。。。形状不拐,层数不太少,时序不苛不是超级快....  跑不跑tempus, voltus, lvs/drc/ant。。。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又学到了
还想问一下,
我的setAnalysisMode就这么一句话,没有-lib -max什么的,可以吗?

如果是老一些的工艺, 在MMMC中用 ff library+RC best 作为 hold analysis view 是正确的。
新一些的工艺要多查几个 PVT corner。 例如, 65nm -40C can actually be slower, not faster.  Slow process, low temp, low voltage might be the worst corner for setup; fast process, nom temp, high voltage might be the worst corner for hold.

set_analysis_view -setup { your list of views for setup analysis} -hold { your list of views for hold analysis }

setAnalysisMode -checkType setup

report_timing -view <one of your views for setup analysis>
...

setAnalysisMode -checkType hold
report_timing -view <one of your views for hold analysis>

...

Innovus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fairly accurate SPEF, but it depends on how you set it up.

1) Did you provide various qrcTechFile in your MMMC?

2) setExtractRCMode -coupled true -engine postRoute -effort signoff
I think only when effort is set to "high" or "signoff", Innovus will run iQRC in the background (takes long time).  Still, Quantus QRC is more rigorous signoff.

从描述看, Innovus timing 和 PT timing 没有 correlate, 这是不应该的。 两者应该很接近。 差 10ps 可以相信, 差很多就是设置有问题了。 选一个 path, 一个个 gate 对比,也许会给出一些线索。 BTW, SDF is for backannotating gate level sim.  SDF should be written out from PT or Tempus.  You seem to have used SDF as input to PT.  That's od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很好奇你的sdc为什么有两个?差别从名字上看是ss和ff,这是啥?孤陋寡闻了。一般mmmc 多mode是说func ...

MMMC stands for multi-mode (func, scan), muti-corner (PVT).

func_mode_wc view: ss library + RC worst + func_mode SDC

func_mode_bc view: ff library + RC best + func_mode SDC

scan_mode_wc_view: ss library + RC worst + scan_mode SDC
scan_mode_bc_view: ff library + RC best + scan_mode SDC

In a simple scenario like above, there are 4 different view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MMC stands for multi-mode (func, scan), muti-corner (PVT).

你没明白我意思。。。你写的这些我都知道。你自己去看他的mmmc文件。你就知道为什么我那么问他了。
我是说他的sdc看起来是有两个,但是从名字上看起来都是区别是一个ss一个ff。并不是我通常认为的function 和test很明显的起名字方式。我也没找到他的sdc里面内容,所以我才问的。如果内容是function和test,那他就回答我只是名字起的不明显而已,如果不是,我就是孤陋寡闻想请教了。
所以你没有帮他回答我,你想当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明白我意思。。。你写的这些我都知道。你自己去看他的mmmc文件。你就知道为什么我那么问他了。[/back ...

感谢关注我的问题,这是我的sdc,我只是为了解决一个warning弄出了两个sdc,其实是一样的,应该都属于func sdc吧,因为我还不理解scan sdc是什么

这是我的sdc,不知道这个sdc设置的有没有问题。

create_clock -name "clk_200" -period 5 -waveform { 0 2.5  }  { clk  } ; #700M=1.43
set_clock_latency 0.1 [get_clocks clk_200]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3  [get_clocks clk_200]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3 [get_clocks clk_200]
set_clock_transition 0.1 [get_clocks clk_200]

set all_in_ex_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clk]]
set MAX_LOAD [expr [load_of fsh0l_ers_generic_core_ss0p99v125c/INVLERMX1/I]*10]
set_max_capacitance $MAX_LOAD $all_in_ex_clk
set_load [expr $MAX_LOAD * 2] [all_outputs]
set_driving_cell -library fsh0l_ers_generic_core_ss0p99v125c -lib_cell INVLERMX1 -pin O $all_in_ex_clk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_200  -max -rise 0.2 $all_in_ex_clk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_200  -min -rise 0.1 $all_in_ex_clk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_200  -max -fall 0.2 $all_in_ex_clk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_200  -min -fall 0.1 $all_in_ex_clk
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_200  -max -rise 0.2 [all_outputs]
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_200  -min -rise 0.1 [all_outputs]
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_200  -max -fall 0.2 [all_outputs]
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_200  -min -fall 0.1 [all_outputs]

write_sdc $proj_path/DC_OUT/PEwithMC_ss.sdc

set all_in_ex_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clk]]
set MAX_LOAD [expr [load_of fsh0l_ers_generic_core_ff1p21v0c/INVLERMX1/I]*10]
set_max_capacitance $MAX_LOAD $all_in_ex_clk
set_load [expr $MAX_LOAD * 2] [all_outputs]
set_driving_cell -library fsh0l_ers_generic_core_ff1p21v0c -lib_cell INVLERMX1 -pin O $all_in_ex_clk

write_sdc $proj_path/DC_OUT/PEwithMC_ff.s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老一些的工艺, 在MMMC中用 ff library+RC best 作为 hold analysis view 是正确的。
新一些的工 ...

感谢大佬这么耐心的解答!

我才知道ff不是温度越低越快,长见识了

还得一个一个的report_timing check,看来我低估了后端的复杂程度啊。

1) Did you provide various qrcTechFile in your MMMC?
我只用了两个,RCbest和RCworst,不知道够不够

2) setExtractRCMode -coupled true -engine postRoute -effort signoff
我用的是指令是setExtractRCMode -engine postRoute,估计是默认的effort 吧,可能不会那么准

现在还是innouvs和PT差别蛮大的,应该不只是QRC造成的吧。我发现innovus里setup没满足的话,hold就一定opt不好,setup满足了,hold才有可能opt好。
我在innouvs里把sdc的时钟设到5ns才能让setup满足,然后才有可能把hold修好。出来的.v和.spef去PT,发现2.5ns的时钟都可以MET。

我没有用sdf作为输入给PT啊,我是把spef给PT的。帖子里写错了,现在更正了。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scan sdc怎么写啊,是scan什么啊,时钟频率还是负载啊?

网友A:
你没做DFT,没插scan, 是没有scan mode。通常test mode会有scan啦,mbist啦。。你其实就一个function mode. 对付脚本的话,你起两个名字,内容整一样吧,不需要在max load上变化。
你有5个corner就写4个呗,组合一下,反正你东西小,跑的快。cworst,cbest,rcworst,rcbest.

timing的差距问题我没太看懂你说的意思。。建议你用signoff抽RC给PT. postRoute是修的默认,抽还是用高精准的抽吧。。你的发现“innovus里setup没满足的话,hold就一定opt不好,”是对的。修hold时候是盯着setup的slac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做DFT,没插scan, 是没有scan mode。通常test mode会有scan啦,mbist啦。。你其实就一个function mode. ...

感谢感谢,我离真相又近了一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这么耐心的解答!

我才知道ff不是温度越低越快,长见识了

从 #1 楼下载了 pt_postPR.tcl, 看了一下, 有几个地方可能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1)

#################################################################################
# READ PARASITICS
#################################################################################
#reading Parasitics.
#Increment option is used to read in multiples parasitics

#Do not use keep capacitive coupling for regualr PT
read_parasitics -format spef $SPEF_FILE ;#

# this command is ued to check net that has not annotated.
#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 -internal_nets -boundary_nets -list_not_annotated -max_nets 5000

这里 read_parasitics 应该会汇报一下 annotation %。 如果%低, 说明 SPEF 和 netlist 不匹配。

2)

set TARGET_LIBRARY_FILES          fsh0l_ers_generic_core_tt1p1v25c.db  ;#  Target technology logical libraries ;#
从名字看, 这个 .db 是 nominal corner。 这句在不同的 corner 下是否改成对应的 .db.  在做 hold analysis 时改成 fsh0l_ers_generic_core_ff1p21v0c.db, 在做 setup 时改成 fsh0l_ers_generic_core_ss0p99v125c。 只是问一下, 相信你应该是改的。

3)

综合算法优化 setup。hold 没有意义。

INNOVUS 在 CTS 之后, 时钟树成为 propagated。INNOVUS 算法中第一优先的是 timing, 要先满足 setup。 只有 setup 满足的情况下, optDesign -hold 才有意义。

通常跑第一遍先不 fix hold,检查 setup 是否能满足。fix setup 比较困难。 只有 setup 满足了, 且有余量, fix hold 才有意义。 hold 加些 buffer 总能 fix, setup 就没那么简单了, 受前端影响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 #1 楼下载了 pt_postPR.tcl, 看了一下, 有几个地方可能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1)

1、read_parasitics 试过了,1万多根线就4根没标注,应该是匹配上了吧

2、问题就在这里!我在哪看到PT里的TARGET_LIBRARY不用设置来着,所以我随便设置了一个就一直没管它,我以为设置了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in_library fsh0l_ers_generic_core_ss0p99v125c -max_library fsh0l_ers_generic_core_ss0p99v125c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之后PT会自动选择max和min来计算hold和setup。

换了TARGET_LIBRARY之后基本能跟innovus匹配上了。我真是太菜了。。。

多亏你的帮助

我怀疑我的DC是不是也设置错了,DC的target lib是吃进去所有的.db,还是只吃ss啊? 我dc用1.5ns的时钟就能setup met,而做PR的时候要把时钟放到5ns才能把setup修好 ,我怀疑DC用了ff的lib。
我的DC link lib是所有的ss到ff加* ,target lib是所有的ss到ff,operating_conditions是 ss里的WCCOM,

wire_load_model是 enG50K -library fsh0l_ers_generic_core_tt1p18v25c,这个wire_load_model我太不确定了,不知道G50K和enG50K或者100K什么区别,还是说应该设成set_app_var auto_wire_load_selection true或者set_zero_interconnect_delay_mode true ?

感谢老兄的指点,让我走出了谜团,麻烦你再解答下我这两个问题呗,关于DC环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 #1 楼下载了 pt_postPR.tcl, 看了一下, 有几个地方可能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1)

在论坛里翻了一下,好像dc的target lib是应该只用ss的。。

网友A:
案子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论坛里翻了一下,好像dc的target lib是应该只用ss的。。

DC target_library 用 slow corner library 是对的。

综合的目标是满足 setup, 不考虑 hold。综合软件优化 setup 时,使用对 setup 而言最悲观的 PVT。 这点对所有综合软件都是一样的。
现在有个流行词, PPA (performance, power, area)。 对于综合算法, performance 就是满足 setup, 再加上一些辅助算法优化功耗, 面积。

有机会多交流切磋,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案子破了。。

是啊,我太业余了。

现在看来我的问题就是dc的target连ff都读进去了,出来的timing太好,让我误以为频率可以跑很高。

然后同样的频率pr时收敛不了,放松了一倍才收敛。

然后pt里又把tt设成target了,让我又误以为可以跑很高频率,以为innovus不准。。。

啊,真是太蠢了。。

多谢几位老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target_library 用 slow corner library 是对的。

综合的目标是满足 setup, 不考虑 hold。综合软件 ...

再次感谢,确实要多交流,多亏了热心的朋友们,我们这些菜鸟才能快速的进步,比自己摸索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target_library 用 slow corner library 是对的。

综合的目标是满足 setup, 不考虑 hold。综合软件 ...

兄台,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看到很多帖子里说,只有作综合用的库放在target_library里,ram、rom、io之类的IP的lib不放进target lib里,

但是这些ram,io也有不同的corner啊,在不同的PVT下,穿过的时间不一样,不也需要在综合的时候进行timing分析和优化吗?真的不把他们的ss lib放进target里吗?

还是说有别的处理方法,比如只把他们ss lib放进link library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台,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看到很多帖子里说,只有作综合用的库放在target_library里,ram、rom、i ...

RAM, ROM, macros, 接口有时序要求,综合时要考虑,应该加到 link_library 里。

如果是 LDO 或类似的 macro, 没有时序要求,但有 pin capacitance,  也应该加到 link_library 里。

如果是纯黑盒子,也没有人提供对应的 .lib, 那就没办法,只能不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 ROM, macros, 接口有时序要求,综合时要考虑,应该加到 link_library 里。

如果是 LDO 或类似的  ...

你好,jake 兄,我是想问这些ip的工艺角怎么处理,在DC时仅把SS放进link librar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jake 兄,我是想问这些ip的工艺角怎么处理,在DC时仅把SS放进link librar里吗?
...

--------
我是想问这些ip的工艺角怎么处理,在DC时仅把SS放进link library里吗?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我是想问这些ip的工艺角怎么处理,在DC时仅把SS放进link library里吗?
--------

谢谢啦!!

网友(2020-07-25):
感谢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