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实战里运行代码source setup.vcs 后提示setenv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23):
source setup.vcs后报出的错误想改成下面的,不知道行不行,求指教
#########################################
#####还有求一个uvm实战代码 运行的帮助文档##########
#########################################

附赠一个UVM实战的代码

网友A:
bash csh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h csh不一样。

能给出bash的修改方案和注释说明么,初学者

网友:
这个是csh的脚本,换成cshell就好了。

网友B(2021-05-2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已经解决了~
1:先确认你用csh还是sh(即文件的第一行)
2:确认你第一行sh的位置,在你命令行中输入which sh ,位置应该与第一行符合
3:确认好了你用了sh,然后变量内容用export 设置变量

注意:用setenv设置变量是csh的语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1:先确认你用csh还是sh(即文件的第一行)
2:确认你第一行sh的位置,在你命令行中输入which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