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B67S109AFNAG

楼主(2019-12-24):
TB67S109AFNAG 测试板使用说明端口说明:

信号输入端(默认的信号电平是5V,部分端口上拉到5V电源)
1* EN: 芯片使能端。(EN=H,正常工作;EN=L,输出关闭。)
2* CLK: 脉冲输入端。(步进脉冲输入,H > 2V; L < 0.8V. 适合最高5V的脉冲信号输入)
3* DIR: 方向控制端。(对应芯片的CW/CCW端口,逻辑输入端)
4* Mo: 初始状态输出端。(具体的参考芯片资料中的说明)
5* ALE: 报警信号输出端。(过流保护、过温保护触发后,输出低电平。该端是开漏输出)
6* M3: 细分设置端。
7* M2: 细分设置端。
8* M1: 细分设置端。
9* ST: 待机控制端。(ST端在芯片上没有单独引出,集合在细分设置表格中。板中是拓展引出)
10* GND: 信号地。
电机绕组连接:(对于8线电机,可以串联或并联后接入,六线电机,余下的两根线应该空着不接)
⑴ A+:连接电机绕组A。
⑵ A-:连接电机绕组A。
⑶ B+:连接电机绕组B。
⑷ B-:连接电机绕组B。
(交换A+与A-的接线,可以改变初始启动方向。或者交换B绕组的接线也一样。) 工作电压的连接:
⑴ VM: 连接直流电源正。(输入电压范围是10V~42V)
⑵ GND:连接直流电源地。
电流设置与 fOSCM 的设置
R4 与电位器组成电阻分压,通过 VREF 电位器可调整输出电流。具体可通过 C15 处检测。
电流计算公式:Io = VREF / 5 / Rs(检测电阻)。(有些板会用 2 个 0.47 并联用作 RS)
fOSCM 振荡频率通过 C10 和 R8 设置。频率可以在 R8 处检测。公式参考芯片文档 20 页
 ◆ 细分数设定
细分数是通过板上的拨码开关SW1设定的,只须根据细分设定表上的提示设定即可。细分后步进电机
步距角按下列方法计算步距角=电机固有步距角/细分数。例如:如电机固有步进角是1.8°,选择4细分,
则细分后的每一步移动的角度是 1.8°/ 4 = 0.45°。 OFF = H ; ON = L 。
M1
M2
M3
细分数
ON
ON
ON
ST 待机
ON
ON
OFF
1(整步)
ON
OFF
ON
2 (A)
ON
OFF
OFF
4
OFF
ON
ON
2 (B)
OFF
ON
OFF
8
OFF
OFF
ON
16
OFF
OFF
OFF
32
◆ 状态指示灯
LED1 : VM 电源指示。
LED2: 报警输出。当芯片出现过流或者过温保护时,输出低电平。端口是开漏输出
◆ PCB 设计方面
如果对锁相噪音有要求,注意处理采样电阻部分的连线。与 VM 端或者与芯片端的连线用过孔连接。

楼主:
询料请发邮件至 ann@chipspower.com

网友(2023-12-20):
没有主控芯片的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