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快速看出一个数字模块layout是自动布局布线的还是手动布线的

楼主(2019-12-24):
对于一个老项目,既有模拟模块也有数字模块,怎样快速看出这个数字模块的layout是自动布局布线的还是手动布线的?本人没有做过自动布局布线

网友:
看一下栅和有源区,一般自动布线栅和有源区都是能抠的就抠掉,形状有点奇怪
手动布线压缩不到这种程度

楼主:
所有的底层cell都是standerd cell, 只有连线是布的,看不出来啊

网友A:
如果底层都是stdcell,要确定手工还是自动布线,从这几个方面查查看能不能看出点端倪:
1、一般layout工程师习惯上在能用多个via的地方就用多个,自动的话只考虑连接关系基本全部都是1个via,所以如果连线上的via有挺多超过1个的地方(不考虑电源地)那么很可能是手工画的;
2、还是via的问题,很多工程师还是习惯包via的metal不用最小,因为会有很多工艺有metal在两个方向上包via不一致的问题,所以layout工程师宁愿把都增大一点,避免不同方向上产生DRC问题,但是自动布线会直接选用最小包via的cell;
3、看布线的集成度和间距,自动的话由于算法问题,所有的线还是按trace走的,同层走线间距严格相等且等于trace,器件上的走线密度很大,而手工连线规模越大工程师越没办法计算的很完美,在管子上的走线空当会比较大;
4、一些布线的风格,power/ground的连接、还有一些特别的例如tapcell、fillcell、clock布线等等这些,总之在一些尺寸上,自动布线一般都是某个整数或者trace的整数。
5、模块的出pin,自动的一般都是等间距。

以上是我初步想了一些,肯定都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总之PR出来的东西风格很明显,看多了还是能够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底层都是stdcell,要确定手工还是自动布线,从这几个方面查查看能不能看出点端倪:
1、一般layout工程 ...

谢谢你,回答得非常详细!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底层都是stdcell,要确定手工还是自动布线,从这几个方面查查看能不能看出点端倪:
1、一般layout工程 ...

我最后确定是自动布线的,依据是像你说的,layout里面有很多filler cell,并且所有的VCC/GND布线间距都是一样的,很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