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快速看出一个数字模块layout是自动布局布线的还是手动布线的

楼主(2019-12-24):
对于一个老项目,既有模拟模块也有数字模块,怎样快速看出这些数字模块的layout是自动布局布线的还是手动布线的?本人没有做过自动布局布线

网友:
我没做过手动布线,只看gds嘛?我猜。。。看stdcell整齐度吧?一排一排的 “row”,电源地背靠背的。。

网友:
数字模块还能手动布线?传说intel处理器是手动画的,unbelievable。我想最大的区别应该是线拐弯的次数,人不会连出那种就九拐十八折的线

网友:
如果数字模块里没有flip flop比较有机会是用手动布线
理由是有flip flop就必须要做时序分析 这部分得要靠CAD tool帮你完成
再来如果是非同步电路的话也有可能会用手动布线
因为早期的CAD tool并不支援做非同步电路的布线

楼主:
最后确定了是自动布线的,因为layout里面有很多fill cell,这种cell手动布线是不会添加的

网友:
stdcell肯定是自动布线呀, 手工布线就叫全定制了,不会一个个stdcell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