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kill 中的dd开头的命令是什么用途呢?

楼主(2019-12-24):
skill中有dd开头的命令,之前见过db开头的命令,db开头的命令分类容易理解,dd对应的什么含义?不了解。

网友:
一般来说是的

网友A:
cell和lib的数据类型都是dd开头
基本上你能遇到的也就这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ll和lib的数据类型都是dd开头
基本上你能遇到的也就这两种

请教 cdf有什么用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cdf有什么用处?

器件参数啊
一般PDK里面的MOS管的参数有很多
比如W L FINGERS M 源漏面积等等之类的 这都是c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参数啊
一般PDK里面的MOS管的参数有很多
比如W L FINGERS M 源漏面积等等之类的 这都是cdf

哦,是不是改了cdf里面的参数,mos管就能提取成不一样的大小?

网友(2020-09-28):
db对current view操作;dd对lib操作。

网友(点评):
请问cdsinit里面能再load一个cdsini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