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转差分后接栅压自举开关采样,为什么单端转差分的输出会失真(毛刺很大)??

楼主(2019-12-24):
本人设计了一个单端转差分,用的是伪差分,单独仿真输出没问题,但是接了一级自举开关后,单端转差分的输出波形却失真严重,自举开关的采样频率是10M,,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怎么样才能改善?(备注:不考虑修改后级自举开关电路和开关的时钟。开关是用AHDL语言写的,近似理想开关,不用修改尺寸,只有导通电阻的参数可以修改)
Fig1:单端转差分电路原理图:由一个同向运放和反相运放构成

单端转差分+自举开关

单端转差分+自举开关

Fig2:单端转差分+自举开关
Fig3:单端转差分电路的输出波形(后级接了自举开关),输出毛刺严重
Fig4:毛刺的放大清晰版(上),自举开关的CLK_10Mhz(下)

网友A:
有毛刺不是应该的吗。你的图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有啥关系。还有失真是指出现非线性?没看出来.

要减小毛刺,就减小采样开关尺寸,降低采样时钟斜率(可能降低没效果,要对比下快时钟和慢时钟哪个注入电荷和馈通更多),减小buffer高频输出阻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我觉得3#说的不错,就跟开局一张图,中间全靠猜,楼主既然是来问问题,放几张图就开始问,不解释下每张图意思吗?大家时间都很宝贵,你需要把自己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毛刺不是应该的吗。你的图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有啥关系。还有失真是指出现非线性?没看出来.

要减小毛 ...

感谢回答,这几天做别的事去了,没看帖子。
但是毛刺信号的恢复时间较长,导致开关的采样的时候采到输出波形的毛刺还未完全恢复的波形
开关的频率降不了,后级已经设计好了不能修改,只考虑修改单端转差分,而且这个开关是用AHDL写的,近似理想,不是MOS管搭的电路
减小buffer高频输出阻抗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3#说的不错,就跟开局一张图,中间全靠猜,楼主既然是来问问题,放几张图就开始问,不解释下每张图意 ...

你说的对,谢谢提醒!我已经修改提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这几天做别的事去了,没看帖子。
但是毛刺信号的恢复时间较长,导致开关的采样的时候采到输出 ...

我来强答一波吧,我觉得楼主那个testbench有点小问题,如果有开关,毛刺一般都会出现,如果最终采到信号,那可以忽略这个问题。至于稳定时间比较长,我觉得是导通电阻太大了,跟后面电容时间常数太大。采样不应该有电容,你在开关后面加个电容,然后调节那个导通电阻值,试试能不能在规定时间稳定。至于答主回答问题,希望你减小buffer输出阻抗,第一,可以减小稳定时间,第二,就是有时钟馈通时,可以快速吸收电荷,不会引起电压波动。另外问一下,你单端转差分那两个也是理想的吗?看下输出阻抗,在工作频率范围内希望是低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强答一波吧,我觉得楼主那个testbench有点小问题,如果有开关,毛刺一般都会出现,如果最终采到信号 ...

感谢回复!
单端转差分是实际电路搭的。开关我设置的导通电阻是10Ω,算是比较小了;实际上,开关后面就是电容阵列(这是一个全差分SAR ADC的部分结构),ADC的电路参数已经定了,所以我尽量修改单端转差分;

还有一个问题单端转差分的输出阻抗是如何仿真?能否简单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单端转差分是实际电路搭的。开关我设置的导通电阻是10Ω,算是比较小了;实际上,开关后面就 ...

你计算输出阻抗怎么计算的?不就是在该点假设个AC电流,然后看该点电压吗?实际也可以这样仿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