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仿真的公式输出结果能否调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

楼主(2019-12-25):
公式输出的值有时只有小数点后一两位,有时甚至有十几页,能否调节呢?

网友A:
在CIW窗口输入命令aelPushSignifDigits(n),n是你想显示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IW窗口输入命令aelPushSignifDigits(n),n是你想显示的精度。

谢谢。命令是对的,显示结果会精确到设定的有效数字。

网友B(2023-06-11):
我用的是IC618,命令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IC618,命令不对啊

我也发现不起作用

网友:
可以调 默认我记得是4,可以调到8

网友(2024-01-06):
引用 网友A:
在CIW窗口输入命令aelPushSignifDigits(n),n是你想显示的精度。

有用

网友(2024-02-19):
引用 网友A:
在CIW窗口输入命令aelPushSignifDigits(n),n是你想显示的精度。

网友C:
在virtuoso命令解释窗口(CIW,可以打开library manager的那个窗口)输入:aelPushSignifDigits(n),n为精度。

网友(2024-09-23):
引用 网友A:
在CIW窗口输入命令aelPushSignifDigits(n),n是你想显示的精度。

这个能写到.cdsinit里面吗?

网友(2025-08-06):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命令解释窗口(CIW,可以打开library manager的那个窗口)输入:aelPushSignifDigits(n),n为精 ...

必须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