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时序分析求助

楼主(2019-12-25):
小弟学习pt时序分析时遇到下面问题:我利用ICC的write_verilog、write_sdc和write_sdf分别生成了网表、sdc和sdf,然后利用他们在pt中进行时序分析,但读入sdc是报错:“no net object matched 'n3844' ”; "nothing matched for nets"。我检查了sdc确实有n3844,但网表里面并没有n3844。想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弄?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不会ICC. 如果我是你,我可能认为是ICC的吐出sdc没整对,这个n3844可能是原始的sdc里线名字,实际pr后被优化掉了,或者换名字了,网表没有它了,sdf里也应该没有它了。我用innovus时候都是用原始sdc分析tempus或者PT,不需要做吐出sdc的动作。
不过。。奇怪sdc里面有net的约束。。我是好像没见过啦。。
如果这么下约束,又不设不准碰,那被优化掉没这名字了,不就发生你这种问题了么。

网友:
我瞎猜的哈。等大神来回答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这个导出的sdc会保留最开始导入设计时的约束,所以这个net名字变了是很有可能的,你确认一下综合后的网表里有没有这个net,然后对它设了什么约束,检查一下就好,问题不大。

网友(2020-03-12):
这种情况一般是RTL设计中一个网络有两个名字(比如使用assign命令),在综合优化后,一般只保留其中一个网络名字,就会发生sdc中找不到网络,建议查一下n3844所连网络

网友:
sdc和网表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