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整体的噪声仿真怎么做呀

楼主(2019-12-25):
求助各位大佬,PLL整体的噪声仿真在cadence里面能做嘛?具体操作是什么呢?
还是pss+pnoise嘛?看到有的文章上说cadence上面不能做整体,只能得到各部分的值然后用matlab拟合,有点晕……新手,求大家帮助!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A:
pss+pnoise,不是不能做,而是仿真时间太长,等不起。用matlab是一种方法,也可以分别仿真每个模块,用verilogA做model,然后混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pnoise,不是不能做,而是仿真时间太长,等不起。用matlab是一种方法,也可以分别仿真每个模块,用veri ...

感谢回复~
分模块仿真是指每个模块都做pss+pnoise仿真,得到仿真结果(是文件?还是特定噪声值?),然后还是在ADE下仿真嘛?
另外混合仿真的话,用verilog建模,这个模型是传递函数模型嘛?因为没有涉及过verilog建模仿真,故请教。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分模块仿真是指每个模块都做pss+pnoise仿真,得到仿真结果(是文件?还是特定噪声值?),然后 ...

verilogA是用来描述模拟模块的语言,属于行为及建模的语言。如果没做过,还是看看怎么用MATLAB吧,这个教程比较多,按照步骤做就好了。至少不用去学一门语言。似乎用MATLAB更普遍一些。实际上这些方法都是为了节省资源,加快设计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A是用来描述模拟模块的语言,属于行为及建模的语言。如果没做过,还是看看怎么用MATLAB吧,这个教 ...

感谢回复!
有搜索到MATLAB做噪声的代码,这种方法是通过ADE仿真出各个模块的噪声,这里是需要特定的噪声值吧(比如@1MHz offset下)?用spectre导出的单位是dBc/Hz,那用matlab代码结合噪声传输函数时,各个模块的噪声dBc/Hz怎么采用phase domain的函数叠加到输出从而得到相位噪声呢?
以及每个模块仿真过程中还要考虑一些什么因素呢(比如选择什么作为噪声源?)?非常感谢!!